细长加工面14.5x1210可以作为加工基准吗?

楼主(2017-12-03):
14.5尺寸比较小,作为加工基准会不会测量不便?

楼主:
纠正一下是15x1210的加工面

网友:
只要本身表面形状、粗糙度不出问题是可以的。不过有可能的话分出三到四个支承小段,之间逼空作共面形式存在吧。

网友(点评):
长零件基准定位方法,谢谢

网友:
不看图可以^_^

网友:
加工基准和定位基准最好重合,特别是这种长的零件

网友(2018-08-24):
没图没法说啊,就事论事,理论上可行的,但要分段,不可能1210都用上的,根据产品的刚度确定分段数量,每段可以是15*(15~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