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轴气缸安装方式

楼主(2017-12-03):
第一次用气动,查了半天机械手册没查到,不知道这种双轴气缸怎么安装的?就是怎么把气缸安装到机架上?有图说明最好哈,谢谢

网友A:
看见那两个沉头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见那两个沉头没有

到处都是沉头,是安装在侧面吗?两侧面度可以?还是安装在导杆的后侧

网友:
随便怎么装啊!这个方便!

网友:
看气动样本。

网友:
这类本身就是用在载荷简单且较轻的地方,自己可以导向,直接安装就是了。

网友:
那四个沉头孔都是可以安装的,这种气缸你别看它有两根杆,但负载教小,不适用与精确定位

网友:
有安装示意图呀

网友:
这个帖子没营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