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发生器负压达不到85kp怎么回事?

楼主(2017-12-03):
用的德力西的真空发生器,供气压力6KG,负压只能到65KP,气管用的8mm,怎么样负压才能到85

网友:
从你有限的描述中来看只有减小管径了。

网友:
加大进气流量

楼主:
进气管直径加大,吸气管直径减小?

网友:
与负压存在密切关联关系,会影响真空度的效果。

网友A:
你是怎么得出65KPA这个数的?有表?
能不能把你的系统配置都描述下?多长的气管?稳定时间。吸盘那一头是怎样建立的真空?
会不会有泄露?
DELIXI也卖真空发生器吗?

网友:
我用过气立可的,6KG压力完全可以达到85kp的真空的,是不是密封性不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怎么得出65KPA这个数的?有表?
能不能把你的系统配置都描述下?多长的气管?稳定时间。吸盘那一头是 ...

气管全部8mm,进气串一个smc的调压阀调压,压力显示将近7kg,真空发生器进气口接了一个直通阀,控制进气,吸气口接俩个直通阀,一正一反,直通阀后面接的是松下神视的压力控制器,测试容器没装,直接把气管折弯,阀关闭后无泄漏,但是在吸气过程中,压力控制器的压力只能上到-65kp.

网友B:
1. 进气有压降;
2. 进气流量不足;
3. 真空系统泄露。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进气有压降;
2. 进气流量不足;
3. 真空系统泄露。

泄露用保压测试过,没有。也把真空发生器直接接在空压机上,进气吸气直接装8mm的气管,吸气口串的压力表还是显示-65kp,怎么都上不去,也把进气口的管子换成6mm的试过,负压都没什么变化。

网友C:
1.真空发生器是否本身就是低真空型的
2.虽然直接连空压机,空压机7KG,但流量够发生器耗气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1.真空发生器是否本身就是低真空型的
2.虽然直接连空压机,空压机7KG,但流量够发生器耗气量吗

是低真空型,35升的小空压机我什么都没带,直接接在空压机上

网友C:
本身低真空型的,要达到-85kpa也有些难度了,你问供应商本款最高能达到多少,要不然它最高如只能达到-65kpa,再测试也是枉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本身低真空型的,要达到-85kpa也有些难度了,你问供应商本款最高能达到多少,要不然它最高如只能达到-65kpa ...

标的是-88kp,打算买一个smc的来试试看,卖的只管卖东西,就让我提高供气压力,可一般空压机也就7KG到顶了

网友:
哦,我知道哪款了,它标的是-48--88kpa.
另35升的小空压机自带的储气罐都是很小的,不知道你手上的真空发生器是多大的,基本型除了最小那款,其它耗气量都大于35L/min了,空压机的供气量是不足的
SMC能匹配这个小空压机的发生器也不多,不过只是要求真空芳达到-85kpa还是有的

另自我推荐下,只是要求达到-85kpa 可以找我买呀,我就是真空发生器生产厂家了Q:2302028517

网友:
引用 楼主:
泄露用保压测试过,没有。也把真空发生器直接接在空压机上,进气吸气直接装8mm的气管,吸气口串的压力表 ...

仿CV系列的吧?
如果气源保证,流量足够,系统密封,那就是发生器的问题。
单级式真空发生器喷射口有问题是达不到高真空度的,换个牌子试试。
如果系统只用一个真空发生器,便宜能用的就够了。如果用多个发生器,一定要注意流量和压降,花钱买更节能的。

楼主:
已定SMC的真空发生器,等到货后测试结果

网友A:
“吸气口又接了两个直通阀,一正一反”
会不会这个直通阀的通径太小,流量不够?不过即使流量不够,后面的是密闭容器,时间稍微延长,也是能够达到最高真空状态的。
1.也许真的是真空发生器不行吧,
2.也可能真空发生器后面的某些元器件有内漏。把表直接接到真空发生器上试试,其他的都拆掉,所有的口都堵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吸气口又接了两个直通阀,一正一反”
会不会这个直通阀的通径太小,流量不够?不过即使流量不够,后面的 ...

不接外部配件,就接发生器也试过,只能到65k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