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件表面变黑怎么弄

楼主(2017-12-03):
图纸要求  表面不喷砂,不氧化。但加工出来的零件表面会有黑斑。用的是绿色切削液

网友:
绿色切削液是什么切削液?有人听说过吗?

网友:
很有可能是工件和切削液发生氧化反应了,建议楼主加工后立刻清洗吹干净

网友:
铝表面发黑原因是铝制品被氧化而发黑,建议不清除,氧化铝在空气中较为稳定。很难再氧化。可以保护内部的铝不被氧化。

网友:
不要切削液试试。

网友:
切削速度过高?降速试试

网友:
这个简单,以前加工用硫酸液浸泡后,拿出来用气枪吹干。光泽度非常好。铜件和铝件都可以。对铁45号钢等金属效果最明显?!

网友:
哈哈,大神,不会无缘无故加工出来就有黑斑吧

网友A:
有可能是脱模剂或抗焊合蜡造成的。在铸造时产生的。

网友:
有专门的抛光剂

网友:
换切削油试试

网友:
这要进行原因分析,如果只是表层,用酸或碱液进行洗喽,如果已经渗透到内质那谁也管不了了。

网友B:
楼主,这是铝件在抛光、磨光中出现暗色斑纹的处理方法,供你参考下

楼主(2018-01-26):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脱模剂或抗焊合蜡造成的。在铸造时产生的。

确实是材料问题  后面换了供应商以后就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是铝件在抛光、磨光中出现暗色斑纹的处理方法,供你参考下

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