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何公差线、面轮廓度问题

楼主(2017-12-03):
线轮廓度、面轮廓度,有基准和无基准两种情况的主要区别是什么?

网友:
无基准是它本身的形状公差,有基准的话是指相对基准的位置公差。

网友A:
无基准是它本身的形状公差相对于其自身的理论正确轮廓的误差,有基准是指相对于基准确定理论正确轮廓,然后再比较之间的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基准是它本身的形状公差相对于其自身的理论正确轮廓的误差,有基准是指相对于基准确定理论正确轮廓,然后 ...

对于线轮廓度,有基准时,包络线的圆心必须在理论正确轮廓线上吗?

补充内容 (2017-12-5 11:41):
谢谢 自身的理论正确轮廓和相对于基准的理论正确轮廓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点评):
有基准时就不一定了,绝对地说是绝对不能在

楼主:
引用 楼主:
对于线轮廓度,有基准时,包络线的圆心必须在理论正确轮廓线上吗?

@面壁深功 谢谢 自身的理论正确轮廓和相对于基准的理论正确轮廓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点评):
理论时基准也应该是理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