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面与平面的平行度、垂直度应选取哪个尺寸作为主参数,来查表

楼主(2017-12-03):
平时查平行度与垂直度查询GB/T1184-1996。见下图

但该标准未提到平面与平面的平行度、平面与平面垂直度的示例。
我搞不清楚这两种情况应该以平面的哪个尺寸作为主参数来查图中表?
求大家指教!

网友A:
也可以参考上面的示例。其实是一个道理的。

网友(点评):
被测平面有长宽两个尺寸,应该用长还是宽用做主参数?

网友:
没有怎么明白你的意思?平行度与L有关,标准上很清楚啊。

网友:
保守一点,用长作为主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可以参考上面的示例。其实是一个道理的。

     平面对平面的垂直度,你可以理解成在一个基准平面上有一条直线,这条直线做拉伸,拉伸的长度才是垂直度的主参考。而这条直线的长度对垂直度的影响是没有的,直线的长短只是影响他的直线度。

网友(点评):
明白您的意思:基准平面的认为是理想的,不考虑基准平面的尺寸,主要参考被测元素的尺寸

网友(点评):
对,基准尺寸是理想的,主参考尺寸是被侧要素上的相关尺寸。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也可以参考上面的示例。其实是一个道理的。

面于面的平行度,以其中一面为基准,另一面一长边为主参数,这个很容易理解。

网友:
我现在正在做这块的动画资料,到时及时参与讨论就是了。

网友(点评):
期待您的宝贵资料

网友:
你不理解是因为没有考虑平面度,当两个面都有平面度要求时,以其中一个面为基准,另一个平面就有平行度的测量了。

网友:
互为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面于面的平行度,以其中一面为基准,另一面一长边为主参数,这个很容易理解。

是这个道理,应该把长边当主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