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用弹性挡圈实际安装与沟槽存在间隙

楼主(2017-12-03):
各位前辈
请问孔用弹性挡圈在实际安装中,在径向,挡圈和沟槽之间存在间隙,我想请教下,这种实际安装存在的间隙,多大的间隙时不影响使用,多大挡圈可能会脱出,在网上查了很多的资料,发现没有一点这方面的资料,只能来着求助了

网友:
没间隙的吧。。。只有轴向有间隙,径向是没间隙的,挡圈要发生弹性变形。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上有沟槽尺寸标准。

网友:
不能存在间隙,只能设计的时候把手册尺寸看错了,一个是挡圈尺寸一个是沟槽尺寸
本身轴向就有间隙,径向打死也不能给留间隙

网友:
感觉你开槽开错了。

网友:
你胡乱开槽吗 沟槽的尺寸是有标准滴 难道你想特立独行?

楼主:
嗯,针对上面的回复,是这样的,我觉得原因是挡圈的圆度问题,装入沟槽后,挡圈并不是圆的,所以还是会有某一段弧度有间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针对上面的回复,是这样的,我觉得原因是挡圈的圆度问题,装入沟槽后,挡圈并不是圆的,所以还是会有某 ...

没有,变形完之后,正好是个圆。
你说有间隙,何以为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变形完之后,正好是个圆。
你说有间隙,何以为证?

实际装配过程中发现了这个问题,我们把挡圈放在专用的检具里面,发现挡圈不圆,大部分是贴着壁的,一小段圆弧有30丝左右的缝隙

网友(点评):
那个缝隙没有影响呀,挡圈还有个开口呢。

网友B:
楼主你说的小段圆弧有30丝左右的缝隙是不影响孔用挡圈的使用。
只要你沟槽内径符合标准尺寸,采用的是合格的标准挡圈,使用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说的小段圆弧有30丝左右的缝隙是不影响孔用挡圈的使用。
只要你沟槽内径符合标准尺寸,采用的是合格 ...

你好,这个间隙小一点的话是不会有影响,但是间隙大到一定程度,挡圈会不会就有了脱出的风险。这方面目前有没有规定标准什么的

楼主:
图片是我们目前的挡圈存在的一个问题,很明显的有一道缝隙

楼主:
额,图片好像放不上来

网友(2023-09-19):
|Andy丶daisy发表于 12-06 18:35 本帖最后由 Andy丶daisy 于 2017-12-6 18:39 编辑

额,图片好像放不上来
为啥不会发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