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钢材区分

楼主(2017-12-04):
外协厂轧钢把45#钢混进42CrMo里边了。。刚才去车间用角磨机魔了一下看了下火花不好区分。。。大神们有没有懂得告知一下,谢谢

网友:
切样块做拉伸试验
用光谱仪测
让外协厂过来区分

网友:
两个的硬度应该有区别的,用45号钢去划那些钢,对比划痕应该能分开这两种材料吧

网友(点评):
这得有一定经验才能准确区分吧

网友:
测导电率    不知道2者差别大不大,大的话很容易

网友:
以次充好吗

网友:
42Cr软一点。

网友A:
我只要看一下就能区分出来

网友:
42CrMo硬度更高一点

楼主:
打硬度的就算了。。。好几百条轧钢不可能打硬度。。。我们用的手持光谱仪打的,区分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要看一下就能区分出来

这个我真不信。。。已经热轧完的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