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管道中Q235B和20#功能上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7-12-04):
我觉得就是20#防腐蚀能比Q235B强那么一点点~~~~

网友A:
20的一般都是无缝钢管,235是有缝的,强度不一样

网友(点评):
Q235B都是有缝的焊管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的一般都是无缝钢管,235是有缝的,强度不一样

一般情况下

网友:
普通碳素钢和优质碳素钢的区别。都是低碳钢,一个杂质多点,一个杂质少点,强度有差异了。

网友(点评):
那么抗腐蚀性能呢,不管强度

网友:
抗腐蚀能力都差。
要想抗腐蚀,做表面处理了,镀锌等。

网友B:
20无缝,235有缝,前者强度好。耐腐没区别

网友:
20的我们常用管才,Q235B用在板材也不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无缝,235有缝,前者强度好。耐腐没区别

235有没有无缝的,20有没有有缝的

网友C:
20#力学性能还是优于Q235B不少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235有没有无缝的,20有没有有缝的

235的无缝没见过,可能有吧。20的焊管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力学性能还是优于Q235B不少的。

都说了不考虑强度,你们还总提强度~~~~~~

网友(点评):
好多油缸缸体用20#

网友(点评):
因为我这个没有强度要求,就是走水的,0.6MPA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20#管是锅炉管

网友(点评):
20#管是锅炉管

网友(点评):
20#管是锅炉管

网友:
防腐好,用镀锌管。

网友:
主要还是焊接工艺性和屈服强度Q235好些

网友:
走水的?要看什么水.腐蚀性废水?还是食品级饮用水?亦或是实验室级别纯水?还有海水?
反正不管怎么样走水的都用不锈钢管PVC管或者铜管,以及各类复合管材.

网友D:
20号钢是“优质碳素钢”,它保证材料的物理性能和化学成分。
Q235是普通碳素钢,它保证材料的物理性能,化学成分的范围比较宽。

楼主:
引用 网友D:
20号钢是“优质碳素钢”,它保证材料的物理性能和化学成分。
Q235是普通碳素钢,它保证材料的物理性能, ...

我也清楚,所以说我认为20#比235抗腐蚀性能好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