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管上工艺孔的简便添加办法

楼主(2017-12-04):
最近涉及到的管件基本上两端都有这样的工艺孔,
我现在的做法是,建好管后再切除,倒圆角。
直管的直接打包或另存为改特征就可以解决,但是涉及到弯管之类的还是得逐个添加。
社友们有什么好办法可以添加特征吗,像结构构件里那样直接选择参数,或者自建参数模板解决。

网友:
达到目的即可

网友:
一个槽口……

网友:
中间平面画个槽,两端拉伸切除

网友:
添加到特征库。

网友:
对,可以添加到特征库里。

http://solidworks.e-works.net.cn/document/201411/article18455_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