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螺纹中的2分到底是几毫米

楼主(2017-12-04):
管螺纹中的2分到底是几毫米。。百度查是6mm左右,但商家告诉我的是12mm左右,不是很懂。。

网友:
一英寸等于8分,1/4英寸就是2分,以此类推

网友A:
管螺纹分多钟,常用的是55°椎管螺纹。所谓2分,一般指2分管。英制25.4的一半。大约12毫米吧,算内径的。螺纹有具体对应的标准。查手册。

网友(点评):
2分管内也只有一寸管的1/4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一时脑子没转过弯来,你说的对。常说的二分管、四分管、六分管对应的是2/8、4/8、6/8。谢谢指正!

网友:
管螺纹2分(1/4): 外径13.1,中径12.3

网友:
是12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管螺纹分多钟,常用的是55°椎管螺纹。所谓2分,一般指2分管。英制25.4的一半。大约12毫米吧,算内径的。螺 ...

1英寸=8分=25.4mm,1/4英寸不应该是25.4/4=6.35mm吗

网友(点评):
那是内径,,,,,,,,

网友(点评):
公称内径,只有指导意义,没有实际意义

网友B:
我就问你晕不晕? 百度得到的是理论上的数值。而商家告诉你的是2分螺纹管的外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就问你晕不晕? 百度得到的是理论上的数值。而商家告诉你的是2分螺纹管的外径。

嗯,要好好查下手册了。

网友C:
6毫米是孔径,12毫米大概是螺纹的直径。

网友D:
管螺纹以内孔来号子的,,一分等于25.4/8=3.2,二分内孔6.4,外径约12

楼主:
引用 网友D:
管螺纹以内孔来号子的,,一分等于25.4/8=3.2,二分内孔6.4,外径约12

嗯嗯,懂了,很荣幸得到面壁前辈的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6毫米是孔径,12毫米大概是螺纹的直径。

嗯嗯,懂了,3Q~

网友(点评):
你确定你懂了,两个二百五在胡说而已

网友(点评):
是DN直径,不是内径,也不是外径,但是DN直径又不是直接测量出来的,是一种规定,不管法兰、管接头和管的外径内径螺纹是多少,只要是DN直径相等,就表示可以连接。

网友:
6.35mm是指的通径

网友:
之前发表了错误结论。抱歉了!!!通常说的二分管是2/8英寸,对应的是6.35。而不是二分之一。

网友E:
螺纹代号        基本尺寸        大径mm      螺距mm         每英寸牙数  中径mm          小径          牙型高度       底孔尺寸mm
G 1/8             1/8"         9.728           0.907            28                  9.147          8.566           0.581                8.7
G 1/4             1/4"         13.157           1.337           19                 12.301         11.445           0.856               11.6

总是有些人一知半解不了解名义通径和管螺纹的关系,2分指的是通径,实际并不一定是6.35mm,可能是在6~8mm之间,而螺纹则是固定值,查表可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螺纹代号        基本尺寸        大径mm      螺距mm         每英寸牙数  中径mm          小径          ...

嗯嗯,多谢宇宙大神指点,学习了~

网友(点评):
我不是什么大神,就是基础牢固点,别信论坛里经常晃的几个人,说错是家常便饭。

网友:
这个两分又不代表尺寸,,,,

网友F:
直接打印挂电脑旁

网友(点评):
1英寸=25.4毫米,1分=1/8英寸=3.175毫米,那么为什么对应的是DN6,这个6是怎么来的?后面的两个数值又是怎么来的?有谁能帮忙解释一下吗?实在是困惑!

网友(点评):
你瞎啊?没完了,狗币。不愿意理你了,还跑之前的帖子下面回复。随你吧,想跟着爹就跟着爹跑,别乱咬就行。

网友(2022-07-18):
引用 网友F:
直接打印挂电脑旁

DN6指的公称通径约为6.5的管子,为了便于方便称呼所以称为DN6,后面那个数字直径应该薄壁管的套牙螺纹管
一般的管子壁厚不一样,用的场合不一样,所以用尺寸大小也不一样称呼也不一样,你可以查下MISUMI钢管这一页对照直径与称呼对比下理解,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我觉得如果不是必须换算成毫米地话,那就采用英制地标准就好了,换算很多时候准确率和精度都是不准确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