剥离力测试方案----求拉力计能输出力与位移曲线图?

楼主(2017-12-04):
现构思一个透析纸剥离力测试方案,需求是每15mm的长度的剥离力不能小于1.5N.   方案构思:1.纸张不动,产品运动,实现180°的回转测量剥离力。现考虑用气爪夹住透析纸一端,伺服带着拉力计匀速运动,把纸全部剥离下来。需要推拉力计根据运动速度输出:力——位移的曲线图.质询了淘宝推拉力计卖家,要么不懂,要么只有力——时间的曲线图。

                  求助一:有没有能根据设定速度输出力---位移的曲线图的推拉力计
                  求助二:产品治具连接在推拉力计前端,怎么保证其水平?推拉力计前端只有一个M6的螺杆。

网友:
可以用传感器将位移和力同时采集后发送给电脑存储,之后再处理

网友:
这种工况是可以实现的,在连接处增加一个压力传感器可实现该动作,之前我做过类似的项目。

网友A:
我可不可以说,这个市面上已经有成熟的标机卖了?标签剥离测试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可不可以说,这个市面上已经有成熟的标机卖了?标签剥离测试机

网友(2018-02-09):
上海天沐有力位移曲线监测仪 实时监测力与位移变化过程。需要请联系18018629000。

网友B:
有了时间和速度,不就有位移了吗

网友(2018-06-17):
引用 网友B:
有了时间和速度,不就有位移了吗

楼主应该是要剥离纸瞬态的位移-力反馈

网友(2018-09-20):
话说我之前的公司就有这个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