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杆之间像套管的东西叫什么

楼主(2017-12-04):
两个连杆之间转动,铰接处有一个类似轴承但好像又不是轴承像个套管一样的东西,学名叫什么啊

网友A:
自润滑轴承么?

网友B:
上个图?我见过有种连杆使用带法兰的轴承连接的。不知道你那个用的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个图?我见过有种连杆使用带法兰的轴承连接的。不知道你那个用的啥。

没图啊,我只是以前见过,手推车轮子和轴之间的,不是轴承好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润滑轴承么?

不是吧,就是普通手推车轮子和轴上的那种好像,记得不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铰链?

嗯,

网友D:
自润滑轴承,铜套

楼主:
怎么说呢,轴承可以理解为长径比比较小,那个东西可以理解为长径比比较大的,像一节短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润滑轴承,铜套

好像是的

网友:
十字联轴器?

网友:
是关节轴承吗

网友(点评):
你是唯一说对的!

网友:
可以参考发动机曲轴与连杆连接处的轴瓦(输赢滑动轴承)

楼主:
差不多,就是轴瓦轴,自润滑轴承

网友:
不是管端轴承吗

网友:
不错地说应该叫轴承

网友:
还是叫“瓦”吧!有半瓦这个名称!

网友:
无油衬套,哎哟,这种东西我们治具上面天天用啊

网友:
我猜是万象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