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φ50mm,轴长1.5米的4轮平板车,可以载重多少?

楼主(2017-12-04):
轴的材料为45号钢

网友:
你的意思是不是 多重 轴会坏

网友(点评):
估计就是这个意思 ̄O ̄)ノ

网友:
建议楼主上个图比较清晰,把轴能压坏么?

网友:
这样问是问不出答案的,轴承的轴承位置不同,方式不一样。答案都不一样。

网友:
问题再深入点,这样别人才能帮你回答啊!

网友:
这个应该还与轴距有关了吧

网友:
取决于你轮子的位置啊。通常估计5t的静压力

网友:
这么粗的棒子,1吨没问题的。

网友:
轮距多少?轴距多少?自重多少?物料形式?重心位置?

网友:
楼主最好能上一张平板车的图纸,光靠数字描述很难给出好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