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焊接变形

楼主(2017-12-04):
求指教,3MM不锈钢板焊接变形,怎么控制。谢谢!

网友:
问题很笼统。
回答也笼统点:尽量点焊,减少热量影响区,或者散热快点。

网友:
主要还是从焊接工艺上考虑(这和板厚,结构,焊接形式和焊接位置都有关)没图不好说。
再就是焊时和焊后矫正。

网友:
不影响性能的情况下,满焊改段焊,段焊改点焊,点焊改碰焊

网友:
请看图说话

网友:
用点焊代替满焊 换个焊接方式也行

网友:
采用整体成型,不焊接

网友:
结构允许,在焊缝反面放铝块,或者反面使用气体(通常氩气)保护边焊边吹
这两个方法是实践使用过有效的,特别适用于单面焊双面成形!!!

网友:
变形确实大,达到10%,分段焊接,,,,,,

网友:
厚件压住焊

网友(点评):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请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最后

网友:
设计专用焊接夹具,并增加水冷装置。

网友:
有一种冷焊,楼主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说的都有道理  楼主会懵了

网友:
这问题也问的太概况了吧?焊接情况能不能详细点

网友:
能说详细一点么

网友(2018-01-04):
电焊,或锻焊,焊接后快速用水冷却

网友:
你没图 没工艺 很难给答案
提前控制就是 做反变形和刚性固定法
然后就是焊后矫正  火焰矫正 锤击

网友(2018-07-28):
可以采用冷焊焊接,焊后焊点银白,不变形,不变色,不需要打磨抛光,熔深也可以。131662828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