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各加工方法能达到的形位公差等级,下图提供的数据是否正确?哪条国标可以参考?

楼主(2017-12-04):
关于各种加工方法能达到的形位公差等级,下图提供的数据是否正确?有没有哪条国标可以参考?

网友:
机械加工工艺手册内有详细的讲解

网友(点评):
具体是哪本书哪一章节?

网友:
这个好,直接明了,并且实用

网友:
工艺的东西,实践性比较强,书籍也没有办法随时跟进,这表只能起个大概的指导作用。

网友(点评):
没错,技术更新比标准更新快。不过起码是个参考

网友:
我还是比较赞同4楼的建议,很多尺寸公差和形位公差都的靠好的工艺和夹具保证,要想达到最好的精度要求是经过多种工艺方法来试验完成(除非你有很硬的技术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