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采用何种连接方式

楼主(2017-12-04):
请问此图中下面两零件以何种方式与上面零件连接时,能保证下面两个零件折弯在一个平面内?

网友:
法兰连接

网友A:
要看你的零件有多大?10吨?还是100克?

楼主:
那怎么能够确定两个两件会在一个平面内呢,感觉螺纹连接的好像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你的零件有多大?10吨?还是100克?

也就10kg

网友:
折完,上端切平,,,,

网友:
做成可以调整的螺纹套连接

网友:
折弯这东西很难保证,建议做成可调的

网友:
你的连接是可拆还是不可拆呢,不可拆的话可以用焊接

网友:
看看到底是什么

网友:
螺纹没问题,用卡套式结构

网友:
弯管的连接面与上边的零件有角度定位即可

网友:
做一个转接轴,两头镶进去,都是轴,车床加工易保证同心度。

网友:
零件可变的话,零件端部铣个半圆,螺纹连接

网友:
1.比较简单的就是螺纹连接,用活接头。装配时定在一个平面;2.用加工的方式角度定位,比如榫头连接。

网友:
采用较小的间隙配合,好实现一些

网友:
做个套筒,定好方向销钉一插就好了,
如果是外表要求不严直接用夹具定位外面自攻螺钉打进去就好了

网友:
图中的连接位置都用外螺纹,然后用活接头安装

网友:
销钉定位连接

网友:
折弯处再加一块板,定位

网友:
来看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