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设计中的出图讨论(十四)双穴推板出图

楼主(2017-12-06):
      图片中间米黄色的是滑板,上面有二个孔穴,分别用于夹带二个大小不同的轴套前行。问题是在轴套进孔穴后,由于离开口子边有一点空位,这样会产生在孔穴中移动。请问,中间这板怎样才能够削除口子那段距离?

网友A:
教幼儿园的吗?  好好一个论坛被你们瞎整成这样了

网友(点评):
这个问题,就你来讲,真能看懂已经不错了哈。

网友:
不太明白

网友:
这个缺口是为了放入和取出的方便吗,也就是放入和去除决定了这个缺口的方式吗,如果改一改的话是不行的吗,那那个缺口上做一个活块加一个联动机构可以吗

网友:
增加游动方向阻尼应该可以做到,又不影响进出

弹簧限位

弹簧限位

网友:
口子那边加一个外部的顶压装置不行吗?

网友:
没看明白

网友:
不太懂楼主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教幼儿园的吗?  好好一个论坛被你们瞎整成这样了

这个问题,就你来讲,真能看懂已经不错了哈。

网友:
放好之后上面加一个压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