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细小的轴可以算作细长轴吧

楼主(2017-12-04):
     非走心机,平轨四工位的数控车床,加工的小直径螺纹,不使用顶尖扶着,但是只要选择合理的加工工艺,还是可以加工出来的     刀具自己手磨的,因为机夹刀片没有这么锋利合适的,所以自己磨的比较顺手,刀心稍稍低一点,吃刀量少一点。

另一种工件,一次成型,切断

像针一样的工件,大约100多毫米长

网友A:
这个厉害啊,车牙用的是什么指令啊

网友B:
有一个不成文的标准,长径比大于20:1的才可算细长轴。

按这个标准,自已算一下吧。

网友(点评):
这个都有书上提过好像,已经成文了。。

网友(点评):
历害,果然成文了。。。 我还停留在不成文阶段

网友C:
这图纸画的,螺纹从端部一直加工到根部。

网友D:
效率什么样

网友E:
加工很不错,但这还算不上细长轴。

网友F:
什么材质

网友G:
一般按长度超过圆的直径20倍就叫细长轴

网友H:
什么材料做的,加工成本怎么样?

网友(点评):
估计应该#45

网友I:
这种细长螺纹能车出来也确实不得了,但为什么不用板牙直接套丝,这样更方便快捷不是。

网友J:
我想的是要这长的螺纹干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厉害啊,车牙用的是什么指令啊

G76螺纹车削循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一个不成文的标准,长径比大于20:1的才可算细长轴。

按这个标准,自已算一下吧。

也有写的大于25的长径比成为细长轴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图纸画的,螺纹从端部一直加工到根部。

要找重点,重点是通过一定的工艺把工件做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K:
好手艺,支持

经常加工会得就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效率什么样

走刀会比一般的螺纹加工多,所以效率会低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加工很不错,但这还算不上细长轴。

层主的意思是还不够细,不够长

网友(点评):
够细,不够长。

楼主:
引用 网友L:
老司机

都是工作,做不出来老板会不高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什么材质

钢料,铜料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般按长度超过圆的直径20倍就叫细长轴

细长轴不是太好加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什么材料做的,加工成本怎么样?

效率会低一点点,成本总体上不会有太大的增加,甚至可以忽略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种细长螺纹能车出来也确实不得了,但为什么不用板牙直接套丝,这样更方便快捷不是。

挑战极限,挑战不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想的是要这长的螺纹干啥?

这就是设计师的事情了

网友:
佩服佩服

网友:
引用 楼主:
挑战极限,挑战不可能

有理想,有目标

网友G:
引用 楼主:
细长轴不是太好加工的

我想外圆部分全部车加工到尺寸,螺纹可以采取滚丝机上加工,当然量小就没有必要了  。这样效率会高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钢料,铜料

技术不错

网友M:
楼主技术不错,这种轴加工还是有难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想外圆部分全部车加工到尺寸,螺纹可以采取滚丝机上加工,当然量小就没有必要了  。这样效率会高点。

对啊,量大有条件还是应该考虑使用专用的一些设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技术不错,这种轴加工还是有难度的

做加工时间长了也就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