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防尘模组的结构

楼主(2017-12-04):
请问哪位老师知道防尘模组的防尘钢带是怎么固定到模组上的吗?
钢带一般都是不锈钢的,不锈钢是没有磁性的,防尘钢带为何会带有磁性能随着滑块的运动而吸附在模组表面呢?

谢谢!

网友:
    你需要的话我可以给你发一份资料你可以看看,我这边是台湾SATA模组的。QQ:1013795740

网友A:
一看都是没有过大脑的发问?2端是压着的,中间有滚轮。

网友:
钢带从滑块中间穿过?

网友:
前面有人发过类似的帖子,去找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看都是没有过大脑的发问?2端是压着的,中间有滚轮。

是的

网友B:
很亮的那个盖板不是不锈钢,而是不锈铁带,厚度0.15-0.2mm。模组上表面两侧有磁铁。
移动滑块两端有上下2组滚轮,不锈铁带从上下两层滚轮中间穿过。
所以滑块在移动过后,不锈铁带被滚轮下压,然后被磁铁吸住。

网友C:
这机构我都设计使用在自己机器上,也就是钢带穿过滑块,滑块两边滚珠在导轨上滑动而已,两端端头只要固定好,满足钢带运行都能吸合,一般磁铁吸钢带还不如调整好滑块的高度让自己吸合就更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亮的那个盖板不是不锈钢,而是不锈铁带,厚度0.15-0.2mm。模组上表面两侧有磁铁。
移动滑块两端有上下2 ...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机构我都设计使用在自己机器上,也就是钢带穿过滑块,滑块两边滚珠在导轨上滑动而已,两端端头只要固定好 ...

如果没有磁铁,钢带怎么吸合呢?

网友D:
谁跟你说不锈钢是没有磁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谁跟你说不锈钢是没有磁性的?

度娘:线性模组全封闭防尘设计:不锈钢带+磁性密封条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没有磁铁,钢带怎么吸合呢?

钢带穿过来过程中,你设计中加一个下压钢带的结构,那不就压下来了,其他地方看起来就像吸合一样

网友:
钢带是靠铆钉或者螺钉直接锁在模组两端,移动那个滑块中间有个缝,钢带穿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