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箱体在含硫环境中的防锈问题

楼主(2017-12-05):
设备环境是在陶瓷厂的生产线(生产瓷砖),我做的这个数据采集器的不锈钢(SUS201)箱和其它零件用了不到半个月锈得很厉害,初步怀疑是空气中含硫导致锈蚀。我现在有几个处理方案:1.拉回来喷漆 2.拉回来喷粉 3.拉回来喷特氟龙 4.重新用别的材料做请教各位前辈几个方案的可行性如何?怎么选择,或者有什么别的好办法?

网友A:
就是不想换材料!?否则试下304 316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不想换材料!?否则试下304 316

可以换材料,就是成本有点贵了,这批箱子用201做的费用也差不多8000块了。而且更重要的是用201安装上去不到10天就锈成这样子了,怕是其它材料的话没有特殊处理也撑不了多久。

网友:
你可以换作这2种不锈钢材料2205和904L都是耐硫酸不锈钢。

网友:
先镀锌再电泳好像有一定效果

网友:
既然金属的不太放心为什么不在金属表面上一层涂料

耐酸漆,或者喷塑之类的应该能找到比较合适的涂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换材料,就是成本有点贵了,这批箱子用201做的费用也差不多8000块了。而且更重要的是用201安装上去不 ...

在不锈钢板外面贴上一层耐酸碱的胶板或者塑料板,,薄一点估计就能解决很大程度的锈蚀
喷塑估计效果也可以

网友:
换成PP板的

网友:
还是镀锌吧

网友:
换材料,用手糊玻璃钢

网友B:
201的  做了这么个箱子  80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1的  做了这么个箱子  8000?!

一批,不是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