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种是什么结构?

楼主(2017-12-05):
1.要求通过旋转手柄来控制下面的夹具能夹持2-8mm直径的圆柱体。
2.带有三个小球和手柄一体的装配体可以与下面的夹具不用的时候可以分开,用的时候直接连接就可以用。
3.我自己考虑的是 “三个小球和手柄一体的装配体”与“夹具”的连接部位是靠“磁铁”和“棘轮”连接的,这样可以旋转和贴合,但不知道我的猜想是否正确,如果我不用磁铁效果呢?有别的办法吗?一定要操作简单,固定牢固。
4.保证“三个小球和手柄一体的装配体”与夹具固定结实,在手术过程中它相对夹具的位置是不动的。

网友A:
螺纹连接即可

网友B:
这个结构应该与磁力表座夹持表一个道理,你可以看下磁力表座的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结构应该与磁力表座夹持表一个道理,你可以看下磁力表座的结构。

目前这个结构是靠磁铁吸和,用的时候两个部位吸和在一起,通过棘轮爪进行螺纹旋转,从来来带动下面的夹具的孔位大小。不用的时候用力使得磁铁分开,如果我不用磁铁这种结构,其他的方法可以达到这个效果吗?我目前用的是定位螺钉去定位  感觉太笨。

网友:
这个做的不错啊,但是是什么结构我也不知道,应该有相似的原理吧

网友C:
用齿型花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齿型花键。

齿形花键 能说的具体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纹连接即可

目前是螺纹连接,关键是不需要的时候需要拆开。方便拆卸的那种。

网友C:
引用 楼主:
齿形花键 能说的具体点吗?

这种是花键。如果要求不高,就用六方或者四方。像套筒扳手一样可以达到你的目的。

网友D:
楼主思考一下上面那个手动手柄干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思考一下上面那个手动手柄干啥用的?

您看看,看看我猜的对不?主要是我想用别的结构代替这个,但是想不到比这个固定方式更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是花键。如果要求不高,就用六方或者四方。像套筒扳手一样可以达到你的目的。

我明白您用花键的意思,怎么样在用的时候1和2形成一体不容易拆分,手术结束后1和2有可以容易分开呢,目前1和2应该是通过磁铁吸和的。

网友(点评):
结构是有,你这个地方有点受限,如果自动化程度高一点的话,用弹簧夹紧。

网友:
伞的结构我觉得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