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motion中增加阻力

楼主(2017-12-05):
要求就是阻力的方向与零件运动的方向相反,零件做往复运动

网友:
你在motion加力这么简单都不会,现成的力按钮明晃晃摆在motion工具栏上呢。
再者说,motion分析必须应用于装配体,所以一个现成的装配体上,让一个零件反复运动,必然有机构在牵引,你给这个机构一个原动力不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吗。看你的意思是误会motion插件了吧,以为零件文件能使用motion分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