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轮安装电机轴上的时候很紧,要什么工具?

楼主(2017-12-05):
想自制一个工具,液压的也可以,不知道现在有应用这种工具的吗,本人没见过,大家给提提建议 谢谢

补充内容 (2017-12-5 14:16):
安装风机和叶轮的时候用, 没表达清楚不好意思

网友A:
有这种类似的工具买  用3个爪子 勾住齿轮 链轮 之类的 背面 。丝杆和3爪子连杆 , 丝杆顶在轴上 旋转丝杆 就拉出来了

网友:
带轮扒子

网友:
你想安装叶轮还是拆卸叶轮,如果是拆卸叶轮就可以用拉马(有三爪和二爪拉马),手动的很便宜就可以买到,液压的就比较贵了

网友B:
是装还是拆,这点很重要。楼下几位已经选择了拆除方向,楼主的意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这种类似的工具买  用3个爪子 勾住齿轮 链轮 之类的 背面 。丝杆和3爪子连杆 , 丝杆顶在轴上 旋转丝杆  ...

安装风机和叶轮的时候用, 没表达清楚不好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装还是拆,这点很重要。楼下几位已经选择了拆除方向,楼主的意思了?

安装风机和叶轮的时候用, 没表达清楚不好意思

网友:
通用的压力机就行吧,自制专一针对性强些,这就要根据具体结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