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件大批量生产可否用模具冲压加工出来

楼主(2017-12-05):
一圆筒,直径220mm,高度230mm左右,壁厚1mm左右,请问这样的工件大批量生产可否用模具冲压加工出来,加工成本高么

网友:
从成本的角度,滚筒便宜呗,冲压就贵呗。

网友:
批量大可以找无缝管厂家给你定做。冷挤压成本高,光模具费用就很贵了。

楼主:
这样的图片 目前我们采用圆筒切下 底板与圆筒周焊,

网友A:
油压机应该可以做,但模具费不便宜(拉伸,整形、切边什么的工序挺多的),材料也得用拉伸料

网友:
感觉不好做,壁厚那么薄,其他尺寸那么大,不一定能做,能做也会很费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压机应该可以做,但模具费不便宜(拉伸,整形、切边什么的工序挺多的),材料也得用拉伸料

额 谢谢

网友:
楼主,批量大的话,筒身可以去无缝管生产厂订做,其次允许焊接筒身的话,滚压卷形再焊接。
订管最省,管子回来直接切长度。采用冲压,一是模具费较高,二是材料要能拉深,三是筒身外面会有拉痕,四是成本更高。

网友B:
冲压不经济,且你没考虑改为冲压后,现有材料延伸率能不能保证不拉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冲压不经济,且你没考虑改为冲压后,现有材料延伸率能不能保证不拉破。

就是  感觉尺寸大了

网友C:
这尺寸订管估计也便宜不了,精度怎样?有缝无缝?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尺寸订管估计也便宜不了,精度怎样?有缝无缝?

精度要求并不高,就很普通的作为盛装类似沥青的容器用。

网友:
冲压有毛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