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料仓求助

楼主(2017-12-05):
槽轮结构旋转上料仓,转盘直径1M,自重200KG,12工位每工位载重200KG。转速2秒一个工位后间歇。采用180W1:40减速电机驱动。请教这个槽轮结构可以实现吗?电机带的动吗?拨动槽轮用的是轴承螺栓。轴承外径19,中轴8mm ,会不会太细了点

补充内容 (2017-12-5 13:21):
数据打错了,是每个工位20KG

补充内容 (2017-12-5 13:22):
是每个工位20KG

网友A:
为什么不用成品的凸轮分割器呢?自己加工的槽轮或许有些许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用成品的凸轮分割器呢?自己加工的槽轮或许有些许不合适!

凸轮分割器太贵了,45#调制后进行线切割加工槽轮精度应该可以保证吧

网友:
用盘式减速器或者高精度回转驱动副还行,成本1万左右

网友:
三个月还没搞定?

楼主:
力矩什么的不会算,不敢轻易动手呀

网友:
是太细了。

网友:
你好,你是做非标设计的吗?有点私活画图,有兴趣联系我q1918054521

网友:
你这个是“水平”放置的还是像你图上立放的?

网友:
你转一圈需要2*12=24秒,速比可以选更大一点,用直流电机带刹车,用传感器直接检测位置,这样更简单。

网友:
依我看滚子芯轴17以上

网友:
20公斤没有问题的,做了再说

网友:
来个大侠画个简图分析一下?!

网友:
这个圆盘加工能保证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凸轮分割器太贵了,45#调制后进行线切割加工槽轮精度应该可以保证吧

线切割面太粗糙啦,为什么要先调质呢,如果强度不够可以考虑不锈钢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力矩什么的不会算,不敢轻易动手呀

0.5J.W.W用动能公式算一下功率,就能算出扭矩,另外启动时间有要求的话,还得算上启动这部分的额外力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