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轴承磨削液和研磨液有区别吗

楼主(2017-12-05):
如题,有偿求助,谢谢各位前辈

网友A:
研磨是磨削的一种。同理,研磨液也是磨削液,一般研磨液可以用于普通磨削,效果更好,但成本会增加。
普通磨削液,一般不适用于研磨,效果会差些。但市场上的产品良莠不齐,也有例外。所以要看具体产品,再确定 。

这只针对水性产品,不包括油性。

网友:
“专用”和“专用”的区别

网友:
磨削是使用磨料,磨具切除工件上多余材料的加工方法。研磨是利用涂敷或压嵌在研具上的磨料颗粒,通过研具与工件在一定压力下的相对运动对加工表面进行的精整加工。磨削液和研磨液差别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研磨是磨削的一种。同理,研磨液也是磨削液,一般研磨液可以用于普通磨削,效果更好,但成本会增加。
普通 ...

您好前辈,请问一下要是买好一点的磨削液能用在研磨上面吗?我是研究生,目前是处在实验阶段,想问问这种研磨液是不是能买现成的?谢谢您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前辈,请问一下要是买好一点的磨削液能用在研磨上面吗?我是研究生,目前是处在实验阶段,想问问这种 ...

别称前辈,不敢当哈!

市场上有这样的产品,最好能选择进口(也在国内生产),或者合资品牌。国内也有,但难以辨别。如果不熟悉,你的选择会有难度。

网友:
磨削一般是水基磨削液,研磨一般是油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