梯形丝杠运行异响

楼主(2017-12-05):
我设计了一个提升装置,两个直线导轨和梯形丝杠组成机构,上升运动时声音正常,下降时发出有很大的“噌噌”声音,是丝杠和螺母发出来的。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螺母座与丝杆是否同心?

网友:
把照片贴出来,好分析。

楼主:
丝杠和螺母应该是同心的,上升时没有异响,下降时速度低也没有,稍微高些就有很大的“噌噌”声。附件是结构图片。

网友(点评):
不小啊,同意楼下意见小的“噌噌”正常,

网友:
这是轧制丝杆,普通梯形螺母?有声响正常

楼主:
不是正常的声音,很大的螺母与丝杠摩擦声音。

网友(点评):
那就放倒了重新打表推,先定丝杠再定丝母。

网友:
引用 楼主:
丝杠和螺母应该是同心的,上升时没有异响,下降时速度低也没有,稍微高些就有很大的“噌噌”声。附件是结构 ...

下级速度跟上升速度一样时有没有响声?

网友A:
   丝杆里的钢珠预压没有调好。调的太小了这个需要把螺母里面的钢珠换下。重新调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丝杆里的钢珠预压没有调好。调的太小了这个需要把螺母里面的钢珠换下。重新调

T型丝杠没有钢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