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伙解答一下这到底是个什么用途的卡盘,奇怪的德国ROHM牌400毫米动力卡盘

楼主(2017-12-05):
外径399.61,长392.83,总重在280公斤。型号是432983/514-669400-00。型号太难识别了,资料谁能查到吗?。

网友:
曲轴动力卡盘?

网友:
有点像ROHM的薄膜卡盘

网友A:
应该是所谓的浮动卡盘  中间还有一个顶尖 三个爪子应该是可以转的,专门做轴类加工的卡盘(两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所谓的浮动卡盘  中间还有一个顶尖 三个爪子应该是可以转的,专门做轴类加工的卡盘(两顶)

当然不是浮动卡盘,浮动卡盘又叫球锁卡盘是很常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