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床磨削时可以磨削厚度为22的环吗

楼主(2017-12-05):
新人在做课设,表示不知道外径132,内径90,厚22的环状材料能用磨床磨吗,感觉会在磨床上倒下,求指教!

网友A:
当然可以了,需要做工装装夹好,这个件不算复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了,需要做工装装夹好,这个件不算复杂的。

请问下大佬工装指的是夹具吗,总之是可以加工的,谢大佬

网友:
你的问题不明确,根据你的描述 有内外圆和端面都可以进行磨削,我猜你可能是要磨外圆,一般的普通外圆磨床都能进行此类磨削,小批量一般是车制过盈芯轴作为辅助工装磨削

网友B:
最后工序先磨好内孔再磨外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后工序先磨好内孔再磨外圆。

请问是保证同轴度吗

网友:
不知道你要磨哪里啊!磨外圆有外圆磨床,有内圆磨床,有平面磨床

网友:
有外圆磨床,内圆磨床,平面磨床。不知道你要磨哪里

网友:
外圆磨床都是可以加工的,有精度要求的再加一个专用治具。

网友C:
可以的,没有问题,比楼主还薄的环都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的,没有问题,比楼主还薄的环都做过

谢谢大佬们!

网友D:
普通磨床要做夹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普通磨床要做夹具。

那您的意思就是有不用夹具的磨床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