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样的轴孔配合加工成本高吗?

楼主(2017-12-05):
精度能保证轴向自由滑动,不会产生晃动,加工工艺难吗?成本高吗?

网友:
当然高,有成熟的结构什么不用,滑键

网友:
这样的设计显然很不合理 尺寸及位置关系很难保证 假设让你加工 你拿什么保证形位公差的要求呢

网友:
加工起来很困难或根本无法完成的设计是设计者缺乏生产实践的有力证明之一

网友:
要求高,芯磨,套慢走丝

网友:
轴套可以拉床来加工,轴可以加工后铣扁,然后再磨扁

网友:
这种成本很高的,两个零件若按IT7级的加工,费用上千块了。

网友:
2楼说得对

网友:
看工艺要求了

网友:
主要是保证晃动难,因为你有四个边,想想不晃动可以用别的方法,不用加工内孔圆就好多了。

网友:
这样设计初衷是什么??轴向滑动并传递扭矩??

网友:
可以考虑另外结构,比如滑键等

网友:
干嘛非要做两个平面呢,圆的不行么,平面是为了防转?

网友:
用CNC还是电火花?

网友:
这种结构,轴的加工比较困难,成本高。可以改为正四边形或正六边形,相对来说加工要容易得多。

网友:
如果作用是为了定位止动的话键就可以实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