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管子接头的螺纹是多少

楼主(2017-12-05):
请教大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你就不能直接问淘宝客服吗?如果是国标螺纹,你锯开一个螺母 对比一下螺纹就知道了

网友B:
可以试一下管螺纹1/4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就不能直接问淘宝客服吗?如果是国标螺纹,你锯开一个螺母 对比一下螺纹就知道了

淘宝不知道,

网友:
或者M14*2  M14x2   13.96213.68212.66312.50311.797

网友:
螺纹是ZG规格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2分牙

看尺寸不像啊

网友D:
你就不会量一下管子的螺距?

三个螺母的规格只是口号?

螺距对不对量一下不就行了?

你可有卡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就不会量一下管子的螺距?

三个螺母的规格只是口号?

应该是1.25的

网友:
有可能是英制螺纹

网友:
螺纹种类很多,不能单纯用卡尺测量,通常常用的管接头螺纹有管螺纹,锥管螺纹,JIC美制螺纹,角度有55°和60°英制锥管螺纹要看牙水数,用标准牙规测量可以查出来

网友:
用螺纹样板靠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非密封性管螺纹,G1/4的牙

网友:
找个普通的M扣或者锥管扣试试就知道

网友:
3个螺距的螺丝都拧不上,最大的可能就是管螺纹咯,这个卖家应该会标注是几分牙,一般用来配管接头的,如果卖家标的M14,哈哈,那就是他的质量问题无理由退换货

网友:
测量下螺距

网友:
最好用螺纹样板检测下,这是最准确的方法。

网友:
看游标卡尺量的图片,应该是管螺纹。

网友:
最好有螺纹样板检验下

网友:
看管子可能是用管牙

网友:
非标的吧,你先用牙规量一下螺距就可以了,然后配做。我上次还遇见过M120.5X4的螺纹呢

网友:
用卡尺量一下压不就好了么

网友:
看着像 BSF 9/16

网友:
管螺纹分为以下三大类:

1. 英制管螺纹(55°)

包括:一般密封管螺纹(R),非密封管螺纹(G),韩国日本的旧英制管螺纹(PT、PF)

2. 美制管螺纹(60°)

包括:一般密封管螺纹(NPT、NPSC),干密封管螺纹(NPTF、NPSF、NPSI、PTF-SAE SHORT),非密封管螺纹(NPSM、NPSL、NPTR、NPSH、NH、NHR)

3.米制管螺纹(60°)

包括:一般密封米制管螺纹(MC,MP),非密封米制管螺纹(M)。

参考《公制、美制和英制螺纹标准手册 (第三版)》

我国旧的机械制图标准里面:55°密封圆锥管螺纹代号为ZG,60°一般密封圆锥管螺纹代号为Z,

我国新的机械制图标准里面:55°密封圆锥管螺纹改为柱内螺纹/锥外螺纹(RP/R1)[2] ,锥内螺纹/锥外螺纹(RC/R2)[1] ;60°一般密封圆锥管螺纹代号为NPT(参照美国标准制定)。详情参见国标GB/T 7306-2000。

新旧标55°非密封圆柱管螺纹代号均为G。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试一下管螺纹1/4

赞同

网友:
有专门的螺纹卡规,直接可以测量出来。

网友:
管螺纹,普通螺母是拧不上的

网友:
试一下,1/4‘’,19牙。

网友:
可用螺纹样板,核对

网友:
粗牙螺纹2mm啊

网友:
量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