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泳工艺使用

楼主(2017-12-05):
各位大神:
      据知电泳就是让产品在油漆糟里通过一定时间和电流,让油漆吸付在产品上面。
那问题是工件电泳后对尺寸精度和表面光洁度有影响吗,尺寸精度和表面精度要求高的工件(钢件、铸钢件等)能使用电泳工艺做表面吗?

网友A:
电泳工艺目的就是为金属产品表面涂上一层底漆,与喷涂等其它方式的工艺不同,这种底漆颜色比较单一,一般为黑色或灰色,但它的防腐蚀性能比其它方式要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泳工艺目的就是为金属产品表面涂上一层底漆,与喷涂等其它方式的工艺不同,这种底漆颜色比较单一,一般为 ...

关键是对尺寸精度影响大吗?

网友:
好像可以控制在15到25微米,但是毕竟是喷漆,在配合等精度比较高的地方,会容易掉漆吧。

网友:
好像可以控制在15到25微米,但是在配合精度高的地方,还需慎用,附着力肯定不如电镀

网友:
电泳都会大几丝,导柱都不能表面处理的。

网友(点评):
0.1or0.01

网友:
一般电泳层厚度是10到30um,运动件或者是装配精度高的产品不适合电泳

网友:
电泳其实是加上一层底漆,在整车生产上必不可少。

网友:
有要求,一般要在工件留出余量

网友:
我们厂的汽车都是电泳底漆,一般15~25微米。对尺寸精度和光洁度肯定有影响。要求高,可以镀铬再加工。

网友(2018-09-26):
对于需要配合的地方应留出余量,电泳后再精加工,REF。

网友:
电泳工艺能通过720小时盐雾试验吗

网友:
电泳的作用就是防锈!电泳漆厚度一般不超过50um

对有装配精度要求的零部件,也不需要防锈处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