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规设计中轴承挡圈的设计

楼主(2017-12-05):
像这种零件大家应该设计的很多了,那么现在有个问题求教:
轴承与轴直接用A型挡圈进行定位这种设计是不是不太合理,因为挡圈槽是有公差间隙的,轴承如果与轴不是过盈配合,那么就会在轴上有轻微晃动。而在一般的设计手册上的配图都是挡圈直接贴紧轴承,这就有一种误导。
看到有的国外厂家设计会有一个补偿环(我认为的),也就是在轴承和A型挡圈之间有一个挡圈,这个挡圈可以修配来控制挡圈在槽中的间隙。这种理解不知道是否正确。

网友A:
如果弹性挡圈不能满足精度要求,也可以用轴承压盖,圆螺母等

网友:
轴承挡圈又不是唯一的限位方式

网友B:
挡圈是最简单的限位方式了吧

网友:
孔用挡圈只能轴向定位,精度谈不上,那个矩形槽是用内孔刀车出来的,精度本身都比较差了。

网友:
加蝶形弹簧

网友(点评):
电机前段端的轴承就是这个鸟样,有个蝶形弹簧

网友:
我认为用法兰盖或螺母比较好,而且这样很好调节轴的轴向窜动间隙,轴的精度更好保证。你的结构是无法调节的

网友:
轴向没有要求的话,有点游动挺好的。

网友:
什么山上唱什么歌?这个定位采用何种方式?取决于你所设计产品的精度要求,如果精度要求不高,用这种挡圈结构简单,成本低,又可以达到要求,有何不可?

网友C:
看你这结构要求应该是不高的,不然的话,轴承拆卸方便吗

网友:
挡圈都是用在要求不高的地方,要求高的话要做调整装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这结构要求应该是不高的,不然的话,轴承拆卸方便吗

轴承配合公差设计中:内圈转动载荷,外圈固定载荷,采用的是轴过盈,孔间隙配合,肯定是好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挡圈是最简单的限位方式了吧

有没有不简单的提示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弹性挡圈不能满足精度要求,也可以用轴承压盖,圆螺母等

是的,用轴承端盖对于轴承在轴承座里面轴向定位是比较有利的,但是如果轴需要几公斤气压密封的话,轴承座里面需要比较厚来加装密封圈。

网友:
查机械手册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不简单的提示一下。

很明显,丝杆固定的那一端

网友:
用挡圈就别指望精度了

网友:
设计牵扯到成本上就得做一个选择,是选择2毛一个的挡圈还是20元一个的压盖,很多时候技术都是得向资本低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不简单的提示一下。

比如圆螺母、轴承端盖、调整套……

网友(2018-04-09):
我们用的就是挡圈

网友:
如果精度要求不高,就用这种挡圈结构,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