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扩孔问题

楼主(2017-12-05):
各位好!由于设计模糊,导致厂家加工错了,误将内径小的法兰焊接在了烟道上。现想将改法兰扩孔至旁边的法兰内径大小,请问有什么专用工具可以做到吗?法兰厚度10mm以上。电剪刀或者电锯行吗?不胜感激!

网友:
试下乙炔火焰切割

网友:
做个样板,等离子切割。

网友A:
割下来重新焊就得了,以前经常干这事。

网友:
如果要求不高可以采取等离子切割,精度要求高找一个大的线切割设备采取线切割

网友:
电锯、气割这些都可以,不过法兰内孔整不圆。最好把法兰弄下来加工一下

网友:
钻排孔,扁铲+手锤,锉刀

网友(点评):
你想累死他啊

网友:
设备可搬动采用镗床镗孔,不能搬动的话,试下这个方法:孔要求不高,可划线后氧炔气割割开;或氧炔气割把法兰割下来,上车床扩孔后再焊上。

网友B:
内径多大?离地面多高?装配精度怎么样?你都没说明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径多大?离地面多高?装配精度怎么样?你都没说明白啊

他这个看起来是水箱的出水口~~~割掉重焊

网友:
可以的话,切下来重新焊,实在不行扩孔的话就做个模板乙炔火焰切,然后把切口打磨平整

网友:
个人建议割下来,孔用线切割 割大后重新焊接,这样尺寸有保证。

网友:
整个割掉换大的吧,估计法兰里面接一段管子再焊接到烟道上,管子壁厚应该也不大,用机加工扩孔的费用太高了,而且估计也没那个余量进行加工,还是换掉的省事

网友:
割掉重新焊接

网友:
现场空间不大,考虑做个简易工具把手动切割机固定好回转切割,可以保证精度。切割下来再重新焊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割下来重新焊就得了,以前经常干这事。

简单!粗暴!

网友:
电剪刀或者电锯不行,有那功夫重新干一个好了。这就得看你有什么工具了。

一个的话,车床直接车大就好了。

网友:
已经焊上了,那你钻头钻一圈孔,砸掉。或者气焰割。

网友:
如果对内径孔口径大小没有精度要求,建议乙炔火焰切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