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到终点的地铁怎么掉头?

楼主(2017-12-05):
每天早晚坐地铁上下班,其实我一直有个疑问,地铁到底是如何掉头的??

我幻想中是这样的:
在地铁尽头有一个大大的U型掉头路口,车子开到终点就绕弯掉头!

那么地铁到底是怎么掉头的呢?其实很简单,就2点!

双向可行

目前大多数地铁都是双车头的,无需掉头可双向行驶!

路线分类

地铁线路一般分两类,线型路线和环形路线。

1.线型路线

到终点: 变轨+变向
动态图更容易看出来,就像这样——

2.环形路线

环形路线就无需掉头了,终点即是起点,不停开就可以了。顺时针和逆时针两车道各管各的!

So easy!
社友们,明白了吗?

网友:
一直在想双头的

网友:
涨知识了。

网友:
我以为这是常识呢
高铁动车也是这样的……说实话双车头这个确实蛮方便的

网友:
我们这边的地铁都是双头的。

网友:
涨知识了

网友A:
双头的车,应该成本要高一些。

网友:
明白了,地铁直接换个车头开,高铁还要换座椅方向吧

网友:
应该是双车头

网友:
我特意在地铁尾站观察过,车位即是车头,车头是是车尾。

网友:
地铁仿造火车设计,而火车n年前就这么设计了!

网友:
想起了dota的双头龙

网友:
照片,列车会动,       怎么编辑的?

网友:
地铁火车动车高铁都是双向头的,这个我早就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头的车,应该成本要高一些。

女神,浙江地铁都是双头的哦,这种基础建设政府是不差钱的

网友:
虽然双头成本高,但是安全性高一点吧

网友:
以前的火车,比如拉货的火车,是或车头。到终点了,火车头与车厢脱开,有个旋转圆盘,火车头开上去,转180。然后火车头再与车厢用詹钩连接。地铁和高铁换向时间太短,设计成双头的。而且有的双头的,前面拉,后面推,是前后两个动力

网友:
还有一种是,中习轨回转180度调头,一般在修理厂或者总装车间使用。

网友:
双头的车,应该成本要高一些

网友:
我以为这是常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双头的车,应该成本要高一些。

地铁、高铁的每节车厢都有自己的动力系统,车头可能就是个控制室吧。

网友:
以前也是不明白,经常坐的一条线每两列中只有一列是开到终点站的,另外一列到中途经过岔道到反方向轨道上,掉头也是这样子,到终点站有个岔道口,最重要的是要有两个头。

网友:
深圳都是双头的。其他城市没注意到。

网友:
哈哈哈,明白了

网友(2019-10-10):
首先想到的是小学课文里的詹天佑设计八达岭长城火车,人字轨道,车头变车尾

网友(2022-03-18):
每列地铁只有一个司机,换着车头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