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此型材该如何定位夹紧

楼主(2017-12-06):
孔的密度很大,50左右一个,该如何定位夹紧,谢谢各位

网友:
孔在哪儿呢?

楼主:
那三条中心线就是孔的位置,我主要想请教怎么夹紧定位,谢谢!

楼主:
就是这个截面的型材该怎么夹紧定位

网友:
一面两销。

网友:
孔的密度?什么意思

网友:
不知道你的孔多大,加工两个面随便怎么搞都行啊 ,用气动

网友:
画个立体图。

楼主:
好吧,说不明白了,还是我自己琢磨吧,谢谢各位了

网友:
做个和这型材配合的工装,两工位横、竖打孔。

网友:
简单点你这个就做个定位就行(操作快捷,不用夹紧,人手扶着就行,也就开始那个眼定下位,剩下一钻),规范点儿你定位夹紧都上,怎么定位?你那个型材有边有面的,你只考虑薄弱部位支撑住了就行。

网友:
铝型材只逼空,方法可以用二块立板+压板组合

网友:
把孔加工好在折弯或焊接在一起

网友:
不知道该工位需要什么操作,工件有什么用。讨论好像没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