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带轮表面粗糙度问题

楼主(2017-12-06):
在看资料的时候突然看到皮带轮这一部分,突然想到个问题,皮带轮的表面(就是和皮带接触的部分)粗糙组应该是多少,粗糙了是不是容易磨损皮带,光滑了是不是摩擦力不够,是不是应该有个经验范围,比如说粗糙度一般取多少,请大神给解答一下,工作中还没大设计过带轮传动部分,只是突然想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A:
手册图上有的啊

网友B:
说下个人观点:首先皮带是通过静摩擦力传动;其次材料比较耐磨,不大用考虑磨损的问题;另外皮带打滑有保护重要部件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册图上有的啊

我看手册上的基本上是3.2左右,那这里有没有什么经验或者规定,那就统一写3.2吗?有的说300mm以上3.2μm,300以下1.6μm,不知道大家都是怎么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下个人观点:首先皮带是通过静摩擦力传动;其次材料比较耐磨,不大用考虑磨损的问题;另外皮带打滑有保护 ...

那这个粗糙度怎么来定呢,根据手册推荐来定,还是自己凭经验,

网友(点评):
提前祝新快乐! 珍贵机械动画 一份 机械设计软件 一份 自动化设备3D数模 一份 机器人3D数模 一份

网友(点评):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让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看手册上的基本上是3.2左右,那这里有没有什么经验或者规定,那就统一写3.2吗?有的说300mm以上3.2μm ...

1.6从来没有看见过,需要那么光滑吗?我们一般槽侧3.2,槽底6.3。

楼主:
引用 网友C:
1.6从来没有看见过,需要那么光滑吗?我们一般槽侧3.2,槽底6.3。

奥,那么这个数值基本上就是经验值了,也不用深究原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奥,那么这个数值基本上就是经验值了,也不用深究原因了,

没有特殊要求就3.2。带轮传动要求更高性能就用1.6。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奥,那么这个数值基本上就是经验值了,也不用深究原因了,

GBT 11357-2008 带轮的材质、表面粗糙度及平衡..写得很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GBT 11357-2008 带轮的材质、表面粗糙度及平衡..写得很清楚了。

好的,谢谢

网友E:
我们都是默认6.3或一三角。。。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们都是默认6.3或一三角。。。

ok,谢谢

网友(点评):
这个其实你不标,加工商也会把它做成一般用途用的轮

网友:
一般Ra3.2就可以,

网友F:
有国标不看,在那瞎问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国标不看,在那瞎问

我问个问题,国标怎么来查,一般设计用机械设计手册比较多,比方说我设计到皮带轮,需要从网上搜皮带轮的国标吗?国标代码肯定不知道啊,请问你们是怎么用的,设计一个产品,都会先去把这个产品的国标搜出来吗?怎么搜,搜名字?
平时确实用的少,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