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可调平回转工作台的设计

楼主(2017-12-06):
需要设计一个用于龙门五轴加工中心的工作台,工件大约3T重。用吊车将它放置在工作台上。需要达到的要求是:
1. 工作台的平面度能达到0.01mm

2. 能使工件坐标系和机床坐标系平行,平行度满足0.01。
有大神能给出比较好的方案吗,也不一定非要设计一个台子,能满足要求就行。
主要难点就是这个精度问题,以及工件很重。
目前想的方案就是做一个回转工作台,放置在一个水平工作台上,水平工作台下面有四个电动缸支撑,来进行调平。

网友:
我认为还是做一个整体的回转平台,或者直接找一台二手的躺床整个拆掉立柱和水平运动部分,将上面的回转平台加一些支撑放到工作台上,平台上面用可调垫铁进行调整,回转平台的尺寸和结构可以根据镗铣床回转结构进行制作,回转台上面设置可调垫铁进行位置调整,
3吨的活估计也不是批量加工,所以这种零件还是工人用手动设备进行找平的比较好
而且,电缸的精度和刚性应该够呛,还不如用普通的机械结构进行调整

网友(点评):
水平工作台下用垫铁调就行,刀架打表调平,有一种调试叫自车,楼主听过没?

网友(点评):
我认为这个1丝的平面度是没什么必要的,3吨的货压在工作台面上台面本身的变形量也会超过1丝所以要求工作台1丝没什么必要,

网友(点评):
这个设计主要想实现的应该是一个旋转方向上的调整,重型零件调整最复杂的应该不是调平,最麻烦的应该在最后的1度如何才能调整好,所以想弄这么一个回转台

网友:
很多做机床的 回旋工作台 这个问题 解决不了 就不做涉及到回旋工作台的床子   这个真的是很大的难题 估计无解

楼主:
这是初步的设计。大神看看能不能行。

网友(点评):
调好后,一夹紧,会不会有变化?

楼主:
零件呈空心锥状,尺寸和体积大,采用五轴联动数控机床进行加工,主要加工要求是要保证壁厚的均匀性(≤±0.1mm)。加工时零件铺叠在模具表面,所需的模具尺寸大(≥1500×2000×2400mm)、重量重(≥2000Kg),模具的安装位置精度直接影响了零件的加工精度。为保证零件加工精度,要求模具在水平面内的位置误差≤0.03(±0.015mm)(包括Z轴方向和Z轴转动方向)。目前,模具先用行吊放置在机床工作台上,并采用一面二孔进行定位。由于模具定位精度高,在人工对模具进行定位时找正很困难,常常一次定位就需要2个小时的时间,效率很低。

网友:
只能自身加工一刀(或磨),否则只是理想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初步的设计。大神看看能不能行。

电动缸是关键,你选什么品牌的?一般机械控制的电缸,大负载的极限精度也就是0.1mm了。

网友(点评):
应该是伺服电缸。

网友A:
从你贴的图看:能实现你设想的功能,但你要达到>0.01mm的精度,是实现不了的,因为你没有捋顺高精度怎么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你贴的图看:能实现你设想的功能,但你要达到>0.01mm的精度,是实现不了的,因为你没有捋顺高精度怎么来 ...

目前考虑都使用伺服电机驱动,回转平台用蜗轮蜗杆,加上圆光栅闭环控制来达到精度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是初步的设计。大神看看能不能行。

确实可能会存在这个问题。所以在考虑将调平台子构放在回转台子上,但那样的话回转台子需要做的很大,成本很高。因为只需要转动很小的角度,所以使用360°之类的回转台子,很浪费。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机构只需要在很小范围内转动,并且精度高

网友B:
请教:五轴机床为什么要用工件转动的形式加工哪?

网友:
如果确实需要工装,还是花些银两买的高精度转台吧,但你要求的精度能不能到达就不好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五轴机床为什么要用工件转动的形式加工哪?

不是工件转动,是目前用行吊把工件放在台子上后,平面度和平行度达不到0.01,所以才要微调。目前也考虑采用自寻位系统,直接修改数控程序加工

网友:
我到有个办法,问一下,你打算花多少钱做工装。

网友:
要用这种规格的五轴机床加工这样规格的零件达到要求0.01精度,牛!

网友:
如果不愿模具上加工几个定位基准出来的话,那就改加工程序。
数控程序里直接改工件坐标系,加工轨迹也以工件坐标系来编,模具怎么歪,工件坐标系就跟着怎么转。
每次模具放上去,先换探头,用三点法找到模具的工件坐标系,系统重设加工坐标,就好了。10分钟的事情。
就是不知道你的那个五轴机床数控系统支不支持工件坐标系旋转变换了。反正六轴的机器人变换工件坐标系是常有的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考虑都使用伺服电机驱动,回转平台用蜗轮蜗杆,加上圆光栅闭环控制来达到精度

精度都是配出来的。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