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表明处理工艺

楼主(2017-12-06):
各位大神,好
      附图为电机接地排,表面镀银处理,现在的话,表面有氧化现象,故请教有何方法可以对其表面进行处理,恢复光洁,谢谢。

网友:
什么材料

网友A:
酸洗后重新电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酸洗后重新电镀。。。

谢谢,那就走外协可以了

网友:
估计是 铝板镀银的吧

网友:
喷砂试试。

网友:
大家不清楚什么材料,很难给出准确的建议

网友:
抛丸、喷砂都可以,现在很多镀锌电泳厂都不做酸洗处理了!

网友:
用石墨之类擦应该可以

网友:
重新送到表面处理厂,酸洗后再次电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