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工程图中管螺纹怎么标注

楼主(2017-12-06):
在模型中用插入螺纹修饰线按照G1/2圆柱管螺纹的尺寸创建修饰线,那么在工程图中我怎么才能标注成G1/2呢,急求帮助!

网友A:
直接改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改呗

直接改的话模型也跟着改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改的话模型也跟着改变了

工程图修改标注 会动到 建模里的三维??

网友B:
先标注尺寸,然后右击-属性-尺寸文本-@D,把这个D删掉改成字母O,@O后面跟G1/2,就是@OG1/2,确定。尺寸就改了,不过这是假尺寸,下次改模型也要记得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标注尺寸,然后右击-属性-尺寸文本-@D,把这个D删掉改成字母O,@O后面跟G1/2,就是@OG1/2,确定。尺寸就 ...

按照说的改完后,怎么公称尺寸在前面20 G1/2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按照说的改完后,怎么公称尺寸在前面20 G1/2了

@D这个D有没有删除,后面加的是不是字母O,完全没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D这个D有没有删除,后面加的是不是字母O,完全没问题啊

不行啊,工称尺寸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B:
@D这个D有没有删除,后面加的是不是字母O,完全没问题啊

用显示尺寸自动标注的尺寸不行,但自己手动标注尺寸后再改就可以了

网友:
导出来在在CAD上面改就行了

网友:
这个管螺纹是标出不来的,没有快捷的办法,唯有一个个改。

网友(2018-03-05):
点击尺寸显示@D改为@O空格空格G1/2

网友:
自己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