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普通外圆磨床如何修砂轮角?

楼主(2017-12-06):
公司有款产品,用普通外圆磨床精磨,产品台阶面有个R1.0的角,有没有大侠推荐下用什么修R角的工具或者设备能将砂轮修出这个R角。

网友A:
这个R1有尺寸和光洁度要求吗如果没有的话,这个R1不用磨,一般都是要在根部设置退刀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R1有尺寸和光洁度要求吗如果没有的话,这个R1不用磨,一般都是要在根部设置退刀槽的

产品图纸有要求,需要实现这个R1.0的圆角。现有的砂轮修角器只能修R3.5以上的。找了很多资料都找不到合适的,有大侠给指点下么?

网友A:
这个圆角进行滚压吧,圆角滚压比较容易实现这个尺寸,砂轮很难弄到这个尺寸,
或者是换成别的材质的砂轮类似于工具磨的那种金刚石砂轮,普通砂轮圆角肯定没办法保持尺寸的

网友B:
应该这个R角可以不用磨削的,一般这个R是增加轴的强度的

网友C:
R1的圆角也要磨,精车也能接受吧,真是够了,按理砂轮也要越程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圆角进行滚压吧,圆角滚压比较容易实现这个尺寸,砂轮很难弄到这个尺寸,
或者是换成别的材质的砂轮类 ...

谢谢,你的这个方案可以作为一个备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这个R角可以不用磨削的,一般这个R是增加轴的强度的

是的,R角作用就是消除应力集中,防止高速转动时出现根部撕裂。

楼主:
引用 网友C:
R1的圆角也要磨,精车也能接受吧,真是够了,按理砂轮也要越程槽的。

磨直径尺寸是要同时磨出这个R角

网友B:
引用 楼主:
磨直径尺寸是要同时磨出这个R角

如果客服特别要求了要一起磨削R,可以试着手工修整一个R(但是在R要求不情况下)磨削出来,应该这R只是起增加强度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客服特别要求了要一起磨削R,可以试着手工修整一个R(但是在R要求不情况下)磨削出来,应该这R只是起 ...

手工修R角的稳定性不足,可能这一次磨得砂轮是R1.0 下一次就是R1.5了。

网友D:
可否更改工艺,车削时就把R1尺寸做到位,留大概0.5mm长度的到位尺寸,再去磨削,出现接刀印的地方,用砂纸轻微打磨掉即可!
这个问题首先你要知道它的用途,这个R角的作用表明它不需要磨削,客户不懂,我们不能不懂。

网友:
应该是一个工艺倒角,只要你把砂轮修到位就可以实现吧。

网友:
有专用于磨R角的砂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否更改工艺,车削时就把R1尺寸做到位,留大概0.5mm长度的到位尺寸,再去磨削,出现接刀印的地方,用砂纸 ...

车削留给磨削的余量最少要有0.20mm,磨得时候不带到这个R角台阶太明显了。主要是R角要保证R1左右,不能太大影响装配,也不能太小预防应力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