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花大价钱买来的机床,发挥了几分价值?

楼主(2017-12-06):
一、柔性定位夹具在模具制造的运用
图1 柔性定位夹具系统构成
图2 基座内部结构图
基座又被称之为卡盘,卡盘的棱柱定位齿插入定位片孔中(3)预定位;夹紧后定位片产生弹性变形,线接触和柔性变形一起形成稳固的摩擦连接,这样在柔性定位片和刚性定位棱柱之间形成了高精度的定位。
图3
如图3所示,当夹具配合定位的时候定位片有明显的变形。这样有什么样的好处呢?我们知道传统的刚性定位,比如孔轴配合,凹槽与凸台的配合,要想做到微米级的定位精度机加工难度非常大,需要实配才能保证精度,但是很难保证相互之间的互换性。而柔性变形在保证定位精度的同时也能够有很好的互换性,这个也是目前最为先进的定位理念之一。
图4 高精度保证
金属韧性极好的定位片和高精度刚性定位棱柱体仅以一条直线接触,柔性定位片扫除了切屑,接触面最小化使切屑和微粒的影响减至最小,从而达到极高的微米级重复定位精度
图5 自锁原理
有自锁功能的球锁紧装置,能产生7000N的夹紧力,在失压时也不会打开。
二、模具制造电极生命周期
传统的加工中在电极生命周期几大工序间没有工序衔接,各个工序的进行需要长时间停机进行工件的校正、找数,占用机床很大一部分的工作时间,降低设备的稼动率,大大降低设备的产能。同时每项工序操作难度大,劳动强度大、对人员要求也比较高。
图6 模具制造时电极的生命周期的几大工序
工件的工序轮转上的装夹拆卸这一块,没有夹具系统,装拆浪费的时间比较多,而且二次装夹难度大,影响精度,特别是在一些要求高的工件上面。运用柔性定位夹具系统中将工件(电极)托盘化,每个工序的设备有标准定位接口(卡盘),柔性定位系统微米级的定位和互换精度使得工序之间的轮转变得精密和简单,减少机床的停机时间,降低操作人员的劳动强度,降低对操作人员的技能要求,提高设备的稼动率,提高生产效率。
图7 模具加工时的使用流程
图8 夹具投入优势分析
问答
Q
四个定位柱,是不是方向也不能互换?
A:料盘和卡盘是可以90度转角的
Q
转了不会影响精度么?
A:可以保证微米级的精度,中心位置变化不大。
Q
定位片的寿命如何?使用的是什么材料?硬度多少?
A:定位片寿命在6-8万次装夹,材料是德国定制进口的,不是标准材料。硬度在38度。卡盘的硬度在58度,所以配合的时候磨损的是定位片。定位片在运用中相对是耗损件,成本较低。
Q
定位片能自己制造么?
A:严格意义上说是可以的,自己开模冲压,当然材料是关键。
Q
请问微米级重复定位精度是如何测量的?
A:重复定位精度都是在三坐标测量的,重复安装夹持检测块,通过三坐标检测,比对X、Y、Z方面的位置变化来检测。
Q
可以调节夹紧力吗?薄壁件,批量的,装夹行程,圆的方的都可以吗?
A:夹紧力是固定的
Q
塑料模的电极多是有一定形状和方向的,这个讲的定心的精度,方向呢?
A:设备精度没问题的话,加工好的工件方向改变精度变化能保证0.01。要求非常高的话需要注意方向的问题,方向一致互换精度越高。
三、柔性夹具在零件加工上的运用案例
图9
如图9,左侧为料库,可以备料四件,增加设备一次性加工时间。
图10 抓料执行端
图11
图11中,夹具的平行和立式安装,可以在普通的三轴及上面实现多面加工的小型精密零件,在四轴机台数量受限的情况下实现工件的加工,同时可以实现机外装夹减少停机时间,提高产能,降低设备采购成本等等。
问答
Q
夹持力是怎么样的?
A:通过压缩空气解锁,气动控制,机械夹持,夹持力来源于内部的弹簧。

网友A:
这种专用的定位夹具怎么没有看到压紧装置??

网友:
多半发挥不到10%

网友:
需要配置合适的工装夹具才可以发挥机床的效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专用的定位夹具怎么没有看到压紧装置??

本来还有几张图片是关于压紧装置的,但我权限不足,昨天无法发送

楼主:
因为权限不足,无法发送全文,如果要看全文的,可以去搜索夹具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