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圆柱体360度包覆计算

楼主(2017-12-06):
在圆柱体上进行360度包覆命令,怎样计算直线长度。是圆柱直径*3.14吗?我在网上查了一下说是输入直径*di就行了。在哪里输入怎样输入啊。我是自学的,不是很明白。请教

网友A:
是pi也就是π,输入3.14话做不到一周

网友:
在标注包覆草图的总长度时用pi乘以圆柱面的直径即可

网友B:
这个是表达式公式,你在分析设置里面的表达式中按公式输入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pi也就是π,输入3.14话做不到一周

你好,我应该在哪里输入啊

网友(点评):
标注尺寸的时候输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表达式公式,你在分析设置里面的表达式中按公式输入即可。

分析设置在哪里啊,没找到。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我应该在哪里输入啊

我已经说得很明白了 可你这反应能力 我觉得......得 不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已经说得很明白了 可你这反应能力 我觉得......得 不说了

双击已标注的尺寸然后在框格内输入=pi*直径,打钩确定。是这样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好,我应该在哪里输入啊

感谢,刚才试了下。可以。

网友:
这个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