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5连等距吸嘴

楼主(2017-12-06):
5个吸嘴。要求弹性(只能弹簧,不能吸盘),同时吸5个间距22的产品(直径5高5),然后一个一个放,5个吸起来要保证吸得正。因为5个并排的气缸不好调感应线,想问有什么机构能实现这个吗?

网友A:
针剂瓶?电池芯?
真空吸盘顶部结构一般都是可调的,如图:

楼主:
你这个是一起放的吧,我要一起吸起来,然后一个一个放~

网友(点评):
单个模块可以单独接真空源,从而实现集中抓取,单独释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针剂瓶?电池芯?
真空吸盘顶部结构一般都是可调的,如图:

这个结构能不能细看下?一个动力吗?

网友(点评):
真空源?可以集中,可以分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结构能不能细看下?一个动力吗?

吊在上面的是一个个独立的气缸吗?图片看不清,我看着像是铝块上装吸盘~

网友(点评):
一个个抓取模块。

网友:
配合5个真空发生器可以实现一个一个吸,一个一个放

网友:
每个吸盘得独立控制并完成上下动作

网友C:
问下“要求弹性(只能弹簧,不能吸盘)”什么意思?气缸吸附产品不用吸盘用什么?求告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下“要求弹性(只能弹簧,不能吸盘)”什么意思?气缸吸附产品不用吸盘用什么?求告知

就是用钢,做一个吸笔直接用来吸产品,不用吸盘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用钢,做一个吸笔直接用来吸产品,不用吸盘

用钢的话能保证接触面不漏气吗?是不是对接触面要求要比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