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直线导轨安装固定方式

楼主(2017-12-06):
     十几米长的直线导轨,需要安装固定在自动化设备上,两条导轨要保证平行水平,有见过其他人做的安装方式(如下图),但感觉不是很好,不好保证两条导轨的水平,装配比较麻烦,整个平面铣成本又太高,而且是焊的机架很难保证精度,不知各位社友有没有更好更简洁的方式。

导轨安装方式

导轨安装方式

楼主:
望各位社友多提意见

网友:
机械上投机取巧,最终都是徒劳无功甚至南辕北辙。

***说的创新,可不是这种。

网友:
用到导轨  就是考验装配的时候了

网友A:
导轨安装面的要求 不能投机取巧,还是常规的最稳妥,

网友:
这个真的有点期待有什么性价比高的安装方式

网友:
例行回帖,学习中。

网友B:
可调定位机构,有卖的。

网友C:
在焊接非加工面上装直线导轨,能发挥直线导轨的作用吗?我们十多米长的导轨面也要加工,分段加工平面,装配后研磨平面达到装配目的。

网友:
感觉是在铺铁轨,问问搞高铁的,话说十几米的线轨应该不是一节吧,最长见过四米的线轨听说有六米的,跑题了。

网友:
还是机加工安装基准吧,有了好基础才能盖高楼。

网友:
纯属急功近利

网友:
可以多做点小的可调垫铁,只要能保证上下可调,左右可顶,再用上平尺和水平仪就能慢慢调出来

网友:
十几米长的导轨,要想很好的使用,都是不一般的考验

网友:
前几天合伙人问我,就没有办法加工出来的一堆零件,一拧螺栓就自然到位的设计方法吗??!!

设计上很简单,到处搞定位销定位槽或平头螺栓啊。

打算花多少钱加工啊?

那这钱省不下来了?

当然能省下来了,靠仔细认真不偷懒地安装,就省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调定位机构,有卖的。

没有用过,能否发个图片看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轨安装面的要求 不能投机取巧,还是常规的最稳妥,

常规的话,十多米也没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焊接非加工面上装直线导轨,能发挥直线导轨的作用吗?我们十多米长的导轨面也要加工,分段加工平面,装配 ...

可以用,已经见过跑起来了,没有问题,就是不知道装配怎么能装这么好

网友:
在包装机械上看到不少长的直线导轨应用,安装面基本都是铣槽或者平面。楼主这样安装可以说是白瞎了……

网友:
设计上就要遭安装面上加工定位销孔,用定位销限制两根导轨安装位置

网友:
这个也是我们公司遇到的一个问题!

网友:
导轨尤其是高精度的长尺寸导轨,底板先洗一遍,再安装固定导轨,最后整体铣平面达到精度要求

网友:
我觉得装配最好用一个工装来控制工件之间的位置。

网友:
参考一下升降电梯导轨的安装方式吧  那个可不止十几米的高度

网友:
以前有个老板,也是成天想着用巧妙的结构来实现别人花大价钱才能实现的功能。他是靠帮某汽车厂供应机加件赚到钱的。然而,他很牛的,在他看来,用几千块钱实现一个功能不算什么,要是用几十元就能实现别人几千元就能实现的功能,那才叫厉害。能做到这样的工程师,那才是高级工程师。
几年过去了,他还在探索,还在探索。
我们祝福他某天成功。

网友:
两个问题,问题一、此处移动部件运动精度是否需要很高精度?问题二、可不可以焊接后再加工?第一、使用高精度直线导轨无非是保证移动部件具有较高的运动直线度,通常<0.1mm/m,然而,图中所示的安装方式,导轨安装面都难以保证如此的精度,其实完全可以不用直线导轨,在下面安装两个V型轮子移动即可;第二,若要保证较高的直线运动精度,建议将导轨安装基准面进行精加工,至少6级精度,两个导轨面平面度<0.03mm/m;两安装导轨面平行度<0.08mm/m;两导轨采用压块压紧

网友(2018-12-29):
用激光打

网友(2019-03-13):
导轨安装确实不能投机取巧啊.海得常规去做

网友:
焊接平台上。导轨安装面不加工,你如何保证平面度?

网友:
可能还得整体加工 找平

网友D(2019-10-08):
我最近也做了个导轨,焊接的机架,一个导轨平装,一个导轨竖装,安装孔做长腰孔,用调节的办法慢慢找平行,导轨一般是水平装,竖装我也是在设计群问过,有人说可以竖装,我也没试过,产品还在加工中,不知道调试的时候会怎么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最近也做了个导轨,焊接的机架,一个导轨平装,一个导轨竖装,安装孔做长腰孔,用调节的办法慢慢找平行, ...

两条导轨不在一个面啊,那要求更高

网友:
一、可以在焊接完进行研磨打安装孔。二、一条导轨上滑块带这百分表测量另一条导轨平行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