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可否用跳动检测代替同轴度

楼主(2017-12-07):
图纸要求同轴度5μ,垂直度5μ,但没有设备检测,能否用径向和端面圆跳动检测进行替代呢,请教应该如何操作,非常感谢!

网友:
应该不可以的

网友A:
跳动看大小差,算“自检”,不同轴也可能跳动很小。以基准轴为支点回转检测查的是同轴,以自身回转面为支点检测的是跳动。

网友(点评):
以自身回转面为支点检测的是跳动——?

网友:
同意。同轴度是个抽象的概念,直接打跳动检测。话说5U的跳动,这要用神马机床加工?

网友:
可以,一般的检测方法都是打跳动,注意方法,首先确保基准圆两端无跳动误差,再打表测量的地方,数值取一半就是两个圆心距离。

网友(点评):
加1,一般都是这么干

网友:
可以,根据跳级检测原则,全跳动可以代替同轴度, 圆跳动可以代替同心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跳动看大小差,算“自检”,不同轴也可能跳动很小。以基准轴为支点回转检测查的是同轴,以自身回转面为支点 ...

不对,跳动不一定是自基准。

网友:
径向跳动是同轴度误差和圆柱面形状误差的综合体现,所以,在代替同轴度标注时,给出的公差范围,应大于同轴度公差。否则变成了内控(加严)。

网友(点评):
谢谢,再请教一下,跳动公差相对于同轴度公差,按照经验应该放大多少合适呢?

网友(点评):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通常估计在0.8左右吧

楼主:
谢谢大家!
但是图纸标注5μ的同轴度和垂直度,打径向跳动和端面跳动的允许误差一般放大多少合适呢?

网友B:
这个允许误差与你的尺寸公差也是有一定关系的,你的尺寸公差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允许误差与你的尺寸公差也是有一定关系的,你的尺寸公差是多少?

¢10公差7μ

网友:
引用 楼主:
¢10公差7μ

根据你这个问题,我觉得可以分两步分析
第一步,同轴度能否用径向全跳动来替代,答案是可以的。从定义上来说,径向全跳动包含了同轴度与基准轴的圆柱度公差,这就是为什么要问你基准尺寸的公差。所以在替代的时候径向跳动公差需要大于同轴度公差。
第二步,垂直度能否用端面全跳动来替代,答案也是可以的。端面全跳动和端面垂直度公差对被测要素的控制是完全相同的,两者可以相互取
代,也可以采用相同检测方法。

网友B:
在登陆的时候跳出有人问是否可以用跳动替代同轴度,我在前面一个回答里提到了是可以替代的。但是跳动度使要求更加严格,所以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相应调整,以满足与原图纸要求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登陆的时候跳出有人问是否可以用跳动替代同轴度,我在前面一个回答里提到了是可以替代的。但是跳动度使要 ...

明白了,谢谢!

网友(2018-01-24):
向老师傅学习了,顺便致敬一下!

网友:
完全可以,
所谓同轴,即是反应两外圆柱面偏心程度,所以用滚柱式压轮做基准,压住φ15mm基准面,用两只表同时打在φ15mm和φ10mm外圆面上,肉眼观察两表跳动是否同步,理论上应该不动才对,如果动了,应该是要高一起高,要低一起低,所以仅仅求差即可,如果不想运算,换成数显表计算即可了。
其实如果针对基准φ15mm基准面,标注一个圆度值就更好了。实物有很多,选择余地也很多,4000以下搞定。

网友(2018-03-04):
不要弄复杂
,加块规,就可以测了。

网友(2018-05-08):
可以 这样最简单方便

网友:
买一台偏摆检测仪就可以了,检测这么小的工件的偏摆检测仪几百元就可以买到的。

网友(2018-06-27):
一般都标注跳度代替同轴度,因为同轴度很难检测

网友(2022-12-14):
可以用全跳动代替同轴度,圆跳动则不行

网友(2023-03-23):
为了方便测量,轴一般不都是给的跳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