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求两条中心线在同一平面如何标注

楼主(2017-12-07):
如题,碰到一个问题,工件需要两个孔中心线的位置位于一个平面,不知如何标注比较好。

网友A:
另取一面作为基准。

网友(点评):
对,取一基准面,然后标注两条中心线对基准面的平行度

网友(点评):
卧槽,不对。 两条中心线在同一平面内,要么是平行,要么是相交。平行好说,相交的话,呃,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取一面作为基准。

就是两条空间直线相交用机械制图怎么表示,无平行平面做基准

网友:
这种问题就不要拿出来问啦,三维标注,技术要求备注,太多方式了。

网友:
既然相交了,这个就不用标注,必然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