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把刀的加工过后,结果……

楼主(2017-12-07):
阀体从粗加工到精加工需要多种刀具的配合使用,下面是一个复杂的阀体工件,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加工方案。
一、阀体部件
二、加工现场

三、加工结果
四、刀具选择
1.粗加工PCD刀具
2.精加工PCD刀具
从加工后的剖面图所示,经过九把刀的多序处理,阀体达到了一个不错的精度和粗糙度,看来机加工真是一个复杂且需要不断协调的过程。

网友:
粗糙度Ra0.04 太牛了。

网友:
加工工艺性。

网友A:
每次看到这样的帖子,心中都是异常矛盾。什么时候我们能用我国自主研发的机床、刀具、夹具和通过我们的加工工艺加工出如此的艺术品。只有拥有了各个环节的核心技术,我们的制造业才能少了后顾之忧多了勇往直前的力量。

网友:
看到光洁度为:RA0.04     马上起身,是不是该配副眼镜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每次看到这样的帖子,心中都是异常矛盾。什么时候我们能用我国自主研发的机床、刀具、夹具和通过我们的加工 ...

常规5轴以下民用国产一大堆,国内1000多家厂商,每年北京,上海,东莞厚街这些展会上都能看到,5轴以上军工以外,基本买不到,接触过一次出口给国内一台8轴,海关拆掉3个轴才给清关。国产和进口的区别精度和算法。举例:某国产5轴,X+方向0.01手动走5格,千分表同步动,然后再X-退回来,走了3~4格以后才会突然跳动,存在爬行现象。但是同规格的外商,不存在这个问题。
刀具,国产刀具一大堆啊。关键在于涂层的技术不过关。而且对比国内国外厂商的网站,就会发现,一边是黑科技各种秀,一边就感觉土八路了。这个是涉及材料学领域的,材料学的入门时研究生才是起步价。能研发出来新的材料,理论很重要,但是有时候却会出现理论无法验证实践的情况,所以业内很多人会自嘲,材料学就是玄学。我大学同学转纳米材料方向,结果SCI第一篇论文的新材料发现却是他违规操作得到的,而正儿八经折腾出来的反而是废柴。材料学=理论+实践+运气+缘分不是随口说说的,哦,对了,材料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烧钱。不是一般的烧钱。上百万的钞票砸下去有时候连水花都看不到。
对于夹具。。。这个没什么好吐槽的,理论上5轴3联动几乎可以加工80%以上的产品,而达到5轴5联动的时候几乎是涵盖了99.99%的产品,这种时候考虑是如何一序完成加工,夹具反而是其次,倒是现阶段的自动化设备,偏流水线的那种,这种夹具才是要命。同一个产品不同的工序夹具都不同,这种反而是需要考量工艺和产线的搭配问题。而且一个产线上折腾个多批次不同规格的产品,那就要考虑夹具的通用和替换,以及算法控制,检知机构了。
而工艺的编制,反过来是受到机床设备的影响居多,HRC65的刀片上攻牙(用于盾构机)鬼子有一款丝锥号称HRC60以下通吃,结果上去照样跪,最后解决方案是放电。放电一个孔2000软妹币,总共296个孔,掐指一算,得了买台放电机自己放电吧...所以如果手头有一台普车和一台普铣的工艺比较手头涵盖了从普车到数控车到复合中心五联动什么乱七八糟的,那工艺编排的难度系数天上地下。

网友(点评):
大神啊,做什么的啊

网友(点评):
不烧钱是难于看到水花的

网友:
这个件不是纯数控加工,只有槽体和几个孔是数控,其他都是铸造。没看出来难度在哪

网友:
用的是卧式加工中心,液压夹具,铸铝用的是PCD刀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常规5轴以下民用国产一大堆,国内1000多家厂商,每年北京,上海,东莞厚街这些展会上都能看到,5轴以上军 ...

像兄台这样的内行人,论坛里应该算是少数了。

网友:
刷个威望先

网友C:
我突然想到,按现在的情况,在那个还没有PVD之类刀具的年代,那么一代代发动机是怎么加工制造出来的?然而那时候也能生产得很好。

网友:
同心度0.003.粗糙度0.04,吓到我了

网友:
我才发现自己是“粗人”一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突然想到,按现在的情况,在那个还没有PVD之类刀具的年代,那么一代代发动机是怎么加工制造出来的?然而 ...

好想法,但可能是当时的精度要求没有这么高

网友D:
请问下这是什么工件?汽车上的阀体?

网友:
给你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下这是什么工件?汽车上的阀体?

汽车上的阀体

网友E(2018-01-22):
R0.04?这么厉害???假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R0.04?这么厉害???假的吧

这是网上就可以查到的数据,您可以去查查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网上就可以查到的数据,您可以去查查看

Ra0.04?

网友:
用的是mapal的刀具吧。阀体属于AT变速箱里面最重要的液压控制单元,所以加工的精度要求很高,如果加工质量差的话,直接导致的就是高速上跑着,影响挡位之间更换,更严重的会导致挡位失灵,后果不堪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