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杆气缸在使用三位阀时必须选用中压式?

楼主(2017-12-07):
请教各位今天百度仔细看了下无杆气缸,发现在使用三位阀时必须选用中压式,为什么?
机械接触式无杆气缸
为了防止泄漏及防尘需要,在开口部采用聚氨脂密封带和防尘不锈钢带固定在两端缸盖上,活塞架穿过槽,把活塞与滑块连成一体。活塞与滑块连接在一起,带动固定在滑块上的执行机构实现往复运动。这种气缸的特点是:1) 与普通气缸相比,在同样行程下可缩小1/2安装位置;2) 不需设置防转机构;3) 适用于缸径10~80mm,最大行程在缸径≥40mm时可达7m;4) 速度高,标准型可达0.1~0.5m/s;高速型可达到0.3~3.0m/s。其缺点是:1) 密封性能差,容易产生外泄漏。在使用三位阀时必须选用中压式;2) 受负载力小,为了增加负载能力,必须增加导向机构。

补充内容 (2017-12-8 13:28):
补充一下,百度写的机械式无杆缸缺点密封性能差,容易产生外泄,在使用三位阀时必须用中压式

网友:
无杆气缸这种我觉得用两位单电控的比较好吧。中压是不通电的时候气缸在中位吧?

网友A:
如果只用标准行程,两位电磁阀是没有问题的;如果需要在行程之间某个位置停止,就必须使用三位五通电磁阀,而且必须是中央封闭式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用标准行程,两位电磁阀是没有问题的;如果需要在行程之间某个位置停止,就必须使用三位五通电磁阀, ...

停在中间位用硬限位吗?

网友:
当然不用,一个限位开关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用标准行程,两位电磁阀是没有问题的;如果需要在行程之间某个位置停止,就必须使用三位五通电磁阀, ...

我问的是看百度说的机械式无杆气缸三位阀必须选中压式

网友(点评):
百度你也信!要自己独立思考.

网友:
前段时间刚用了个无杆缸带中泄阀,防夹手。
一个气缸你要很长时间的保持压力不泄露的话,那就要用到中压阀。
就简单走个往复的话,随便什么阀。

楼主:
沉了吗?百度写的机械式无杆缸缺点密封性能差,容易产生外泄,在使用三位阀时必须用中压式,有道理吗?

网友(2018-04-08):
引用 网友B:
停在中间位用硬限位吗?

断电保压。

网友(2018-07-22):
是这样的,使用机械式无杆气缸的时候,有条件的话一般都会采用中压的三位电磁阀。机械式无杆气缸只有一种密封方式,但是密封的材质却有两种。
一种是如你说的采用PU密封带,这种密封材料的弊端是有几点,刚刚开始使用的时候会看到密封性很好,但是磨损很块,因为PU密封带在气缸运动过程中是反复的压入和拉出位于缸体上的一个沟槽。会造成侧面磨损。PU密封带由于活塞反复运动,慢慢拉长,导致密封失效。PU密封带和活塞密封圈来回摩擦,磨损也会很快。PU密封带的机械式无杆气缸通常速度都不快。
另外一种就是钢带密封了,钢带密封的话,因为钢带是贴合在沟槽的外表面,所以会克服沟槽磨损,另外不锈钢和密封圈的摩擦,使用寿命也会比采用PU密封带长,从理论上来说,寿命是PU密封带的3倍。另外就是钢带密封的机械式无杆气缸运行速度块。标准速度是1m/s。如果采用viton材料的密封圈,可以达到5-6m/s的速度。
最重要的一点是,不管是哪一种密封材料,都会有微泄露。但是这种气缸解决了安装空间,还有运行速度的问题,所以在很多场合,都无法代替。就算采用伺服电机丝杠可以解决,但是成本是无法比拟的。

网友(2019-05-07):
10楼的回答很专业,我是生产机械式无杆气缸的,电磁阀选中压,还是中泄要看您是实现什么功能,如果电磁阀在中位时,你想使气缸上的滑块短时间保持原位,您就选中压,如果你想使滑块任意滑动(手动),您就选中泄;气缸都会有泄漏,所以中压时间长了,压力也会慢慢消失的;气缸最好不要靠电磁阀中压来停在中间位置,一般气缸上会加机械限位来实现中间位置停止;
有需要无杆缸的,请联系我 13328022393